各位大神,贴片电容坏了,但是没有任何标识,也没有点位图,怎么知道参数啊

楼主(2022-06-19):
主板上的贴片电容,阻值只有个位数,各位大神,但是没有任何标识,也没有点位图,怎么知道参数啊,想买几个换上去

网友:
一般来说,要买外观尺寸一样的,耐压和容量尽量大。

网友:
分析电路也可以知道大概的参数

网友:
找个相同的料板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只有两个字。牛逼。

网友:
规格差不多就可以

网友:
分析电路是滤波还是耦合,滤波分信号滤波(开机信号,小容量1000 pf左右)电源滤波退耦通常比较大。0.1~10UF,耦合就是PCIE接口(0.1~0.47UF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