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350M-A维修,Cpu异常发热

楼主(2022-06-19):
在闲鱼花了50米收一块华硕B350M-A。
1.测主板各大供电对地值无异常,上下管G极无异常。2,不装Cpu,主板外观灯不亮,插槽3.3V
没有。(在这里停了半天,其实华硕的主板要插Cpu才会触发产生)
CPU到了,装上去之后能触发,PCIE复位也出来了,大概2分钟之后,CPU异常发烫,掉电了。第二次触发还是如此。

  是我散热没做好吗

各位有没遇到类似的情况呢

网友:
留着当料板使用

网友:
买来修的

网友:
发热 快短路了把。。

网友:
换一个好的散热器试下

网友:
刷个BIOS吧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是cpu供电的问题。可以关掉超频试试看。

网友:
Amd4的要买专用的散热器,自身发热量太高了

网友:
自学的话,多交学费,多搞坏点cpu和主板,然后一切自然而然就会了,我就是这样过来的,现在修am4还是比较轻松

网友:
累不累 我现在年纪比较大 可以再学习吗哎

网友(点评):
有兴趣不分年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