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啊]B460M MORTAR前置USB不识别,有点辣手啊!

楼主(2022-06-19):
MSI MAG B460M MORTAR 前置9pin USB,供电有,怎么搞都不识别,其他前置usb3.0 usb-c 都没问题,就是两个9pin不识别。

打对地好像也没啥问题,和其他接口差别也不大。

vcc  588

d-    852

d+   852

gnc 55

供电也有4.9v

bios里也不识别u盘

有没有大佬知道啊!

网友A:
台式机前面的USB口吗?gnc的阻值不对吧,你再查查是不是插错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台式机前面的USB口吗?gnc的阻值不对吧,你再查查是不是插错线了。

对啊,是台式的前置usb,其他能用的usb口的gnc都是55,前置的线用usb3.0的转usb2可以挂u盘,就这两个9pin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