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10代CPU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6分屏维修

楼主(2022-06-19):
板号:18748-1  10代i5低压平台
地点:成都龙芯科技
同行拿来说一台HP办公本说进系统6分屏花屏,测试确实如此,先确定是CPU引起还是独显引起分屏花屏问题。先禁用集显重启正常显示,反复重启显示都是正常只能正常办公看点电影,其它对画质要求高的就卡顿,肯定不能正常使用,先简单处理一下卸载集显驱动去官网下载原装驱动还是一样,和同行说给客户报价是CPU问题要更换CPU才行,同行过去联系客户过来说换CPU吧于是就走了,拆机检查主板很新没有进水等等痕迹,测量供电没有异常直接更换i5-10210U,先看看原始故障现象、第三张图是禁用集显后正常显示

取下原机CPU重新直球后还是一样,说明集显真的不良了,只有更换了然后合成ME就秒杀了

网友:
老板一个人干忙的完吗

H55

网友:
你不是也忙吗

网友:
测试座 牛B阿

网友:
有赚头,思想清晰

网友A:
这种hp的加密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hp的加密了吗?

10代以后很多都加了

网友:
这个换个主板价格是不是也差不多了

网友:
成本也高,这种u

网友B:
不是要修显卡吗?换U好了?

网友:
CPU和主板哪个元件之间加密了?

网友:
加分了,遇到U的问题都不敢换。。。

网友:
只用用独显不行吗

网友C:
这种CPU的集显坏了禁用了不好吗 单独用独显不更好。

网友:
老板  招学徒吗  我想学下换CPU

网友:
这是自己收下来的旧板子吧!应该风险不大,买新的CPU遇到一个坏的就亏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要修显卡吗?换U好了?

集成显卡芯片在U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CPU的集显坏了禁用了不好吗 单独用独显不更好。

这种机器视频信号都是走集显通道的,集显坏了独显也用不了

网友(2022-07-19):
引用 网友C:
这种CPU的集显坏了禁用了不好吗 单独用独显不更好。
要我自己用我就禁掉集显,换一个U多费钱 还是10代的,或许是这个壳钱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