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Pro4刷BIOS问题

楼主(2022-06-19):
刷完BIOS没触摸,是属于BIOS问题,还是内部me的问题?

网友:
谢谢,我看了确实me版本不一样,那序列号没了,刷别的备份的还能刷出来吗

网友A:
只能用原机的bios me 要不就是刷工厂的bios但是开机有彩色的条但是触摸功能啥的都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用原机的bios me 要不就是刷工厂的bios但是开机有彩色的条但是触摸功能啥的都好用

谢谢,刷的原厂,没有序列号了,原机的丢失了,就没办法了吧?

网友B:
序列号丢失了,系统和office不会自动激活了,可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序列号丢失了,系统和office不会自动激活了,可惜

嗯,能写进去不

网友:
搞个原厂的。

网友:
有工厂的,工厂的刷完没序列号了,序列号怎么才能刷回去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嗯,能写进去不

有人会,我不会,应该是需要一个同样型号的机器备份下BIOS  用他的序列号改成你的,你D壳应该还是有原来的序列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人会,我不会,应该是需要一个同样型号的机器备份下BIOS  用他的序列号改成你的,你D壳应该还是有原来的序列号的

嗯ヽ(○^^)谢谢

网友:
触摸也跟ME有关系吗?

网友D:
        可以找个别人备份的和你的合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    可以找个别人备份的和你的合成

用的别人备份的,然后合成的,没有触摸,刷的工厂BIOS,有触摸

网友E(2022-10-26):
帮忙说说怎么刷的?用啥工具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帮忙说说怎么刷的?用啥工具呢

提取本机的me,写入后下载的bios,再刷进去就好了。有些me版本,你看着一样,但是写进去没触摸,最好用本机的,丢失了就刷工厂bios,也有触摸

网友:
哎,这个bios容易坏又难搞

网友F:
我提取了me。可惜Bios坏了,me里面大段的空白,也没法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提取了me。可惜Bios坏了,me里面大段的空白,也没法用

刷工厂的,开机红条,不影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