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LA-F611P 开机不显维修过程 附BIOS 亮机图95522H

楼主(2022-06-19):
板号 LA-F611P
故障 开机不显 外接键盘 按大写键  右上角灯有反应(按内置一样有反应)
本人文笔奇差  关键也没有时间  只接上图 维修过程运气奇佳  手模到的

手模到这个电容屏幕就亮了 把这个电容拆了就可以  这个电压1.1V

这个电感 拆了 可以改成集显 进系统正常 本人亲测过  系统设备管理器直接没有显卡了  正常开关机

这两张是亮机图  放出来 大家放心下载BIOS   我被 坑怕  主要费时间 搞人心态

网友:
看下,学习下,楼主手艺不错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十分感谢

网友:
楼主 细心,修起机来就是厉害

网友A:
公布答案呀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布答案呀。。。。。

第一张就是答案 图里有画圈  把那个电容取了

网友:
刷BIOS能解决好多问题

网友:
是短路的了烧保险吗

网友:
1.1V的电容,短路。还能大小写灯亮,也是奇怪了,

网友:
大短路,没有烫到吗?

网友:
短路摸得出来嘛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什么原理?

网友:
那个小电容没有短路 反正手一摸屏幕就亮了  可能是滤波不良吧

网友(2022-08-27):
厉害厉害        分析的真仔细  学习一下

网友:
应该缺电压,或者电压偏低。

网友(2023-07-23):
bios没问题 写入就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