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7-a主板频繁重启

楼主(2022-06-19):
华硕z97-a主板频繁重启,大部分时候就是3s左右掉电,然后再重启,反复;但有时候能启动,但是点不亮。请问是me供电芯片的问题吗?南桥是否也有问题?谢谢

网友:
我用检测卡,在pcie插槽,始终显示00

网友:
debuy检测卡

网友:
用检测卡显示到A2

网友:
测2.5V内存供电吧,最近华硕主板批量出现这种现像

网友:
看点位,查几个PG信号有关的三极管。
我就发现一个PG信号的管子不稳定导致不定时重启。

网友:
没搞过不知道!

网友:
检测卡00,频繁重启就是南桥超频超坏了。你加焊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