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板号DAG7BDMB8F0无3V/5V?

楼主(2022-06-20):
接了台惠普 Pavilion 15-cs0072wm 板号:DAOG7BMB6D1 Rev 找不到图纸,后来发现DAG7BDMB8F0图纸是一样的,故障是不触发无3V电压,查了一下电路,没有电压 +3VS5,查找根源发现是SY8286BRAC这颗电源芯片产生的,查了一下SY8286BRAC工作条件,发现12 ping ,S5_ON和17 pin ,LDO没有+3VPCU电压,一路查询+3VPCU电压来源,实在不才找不到+3VPCU根源处, 一直在绕圈子查询,就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转换过来的!哪位可以指导一下, 谢谢!

网友A:
芯片要出LDO得有VIN输入,准备换芯片吧

网友B:
看看芯片2 3 4 5脚是不是 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芯片2 3 4 5脚是不是 有电压

有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要出LDO得有VIN输入,准备换芯片吧

VIN有输入。。。

网友C:
+3VPCU 就是芯片产生的一个电压。如果没有相联去别的电路,说明其他电路不采用这一个电压。测量芯片主供电VIN与第11脚的LDO的开启电压    如果11脚没有正常的电阻分压的电压 +3VPCU是不会有电压的。  S5_ON是开启主供电的信号电平,也就是说首先要产生+3VPCU后才产生+3VS5。    测量VIN  然后测量11脚的分压电平,再测量第17脚LDO (输出正常时)S5_ON有信号过来时   +3VS5  才会正常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顺序,确保外围无件没有问题且后级不短路,条件正常就更换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+3VPCU 就是芯片产生的一个电压。如果没有相联去别的电路,说明其他电路不采用这一个电压。测量芯片主供电V ...

感谢指导!

网友:
这个问号加的精彩,

网友:
楼主,这个电压是芯片本身产生的啊,供给EC,没有测试短路没有,短了的话EC挂的可能性大

网友D:
我的问题和你类似,,我现在的情况是3.3v出来了,但是芯片非常烫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+3VPCU 就是芯片产生的一个电压。如果没有相联去别的电路,说明其他电路不采用这一个电压。测量芯片主供电VIN与第11脚的LDO的开启电压    如果11脚没有正常的电阻分压的电压 +3VPCU是不会有电压的。  S5_ON是开启主供电的信号电平,也就是说首先要产生+3VPCU后才产生+3VS5。    测量VIN  然后测量11脚的分压电平,再测量第17脚LDO (输出正常时)S5_ON有信号过来时   +3VS5  才会正常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顺序,确保外围无件没有问题且后级不短路,条件正常就更换芯片。

思路清晰,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问题和你类似,,我现在的情况是3.3v出来了,但是芯片非常烫手。

看看芯片输出供电是否有短路

网友(2022-10-02):
VIN,EN2都对的话,才出+3VPCU的,+3VPCU没短就换芯片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