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80s启动无显示,问题分析

楼主(2022-06-20):
k580s启动无显示,电流保持在0.8,bios片选ec_ce#由3伏跳转到2伏,不动了,不像正常的还会低到1伏左右,在升到2伏:显卡dgpu_pwr_en低电平,显卡无供电电源,请教大家如何进行问题查找和分析,有没有开机时序图啥的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片选这样测不准,要用示波器

网友B:
这电流应该找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片选这样测不准,要用示波器

好的,明天我测下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电流应该找显卡了

现在是显卡供电使能没有信号,不知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输出使能信号

网友B:
PCH出来的,看你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CH出来的,看你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了

是的,现在是在思考哪些条件满足后南桥才发出此使能信号,现在没有时序图,查问题比较难

网友B:
不知道找得到R283不,先断开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找得到R283不,先断开看下

已断开,两侧均无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找得到R283不,先断开看下

+VCC_GFX电压在什么时候有呀?

网友:
最新研究数据,带不带内存卡,启动电流都一样,显卡使能信号都无,南桥bios拆掉后设备均无法供电,新刷南桥bios无改变,与一款相同机子不带内存卡显卡电源一样出现,原因继续查找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