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山寨版同方屏的数据

楼主(2022-06-20):
不开机一体板各供电电压正常,求个配套数据感激不尽,
板号RTD270CLW_R10.1
屏LTM230HT12

网友:
这款主板数据咱们论坛里应该有好多,只是不见得是清华同方的LOGO而已,你搜索下。

网友A:
还很有一个,我给你上连接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75693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很有一个,我给你上连接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75693-1-1.html

谢谢你,刷上这个数据背光亮了,开关按键正常了,就是屏幕是白屏,数据还是不对

网友:
屏幕白屏可以看下屏幕供电,逻辑板相关电压正常不正常?论坛这个型号的板子数据太多了,刷个别的logo的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,那个数据可以用,屏线插反了导致的白屏,乌龙了

网友B:
淘宝10几块钱买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淘宝10几块钱买一个

淘宝里需要等时间,这个熟练了十几分钟就搞定了,维修的意义就在于速度,客户立马就能取走

网友C:
松冠的板子 我这有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松冠的板子 我这有软件

已经刷好了谢谢

网友(2022-08-24):
我有同方佳润源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