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轻微短路无风险烧鸡,天天没生意,今天终于来了一个小伙子,我只做过中考刚结束,

楼主(2022-06-20):
来一个联想拯救者720,开机无反应,电流三个0,要么大断,要么大短,拆开一看,隔离管上什么菜汤一样的黏糊糊的东西,我小伙子是不是进水了?他说没有进水,

再仔细一看,CPUmos管,好多地方都是种粘糊糊的东西,再仔细一看,下面的焊脚都是看过的痕迹,原来这就是焊油,第一次看到这种菜汤是黏糊糊的焊油,

唉,原来是个没有修好的机器,二修机唉,我说哪有这种好事轮到我。小伙子也不说实话,

隔离馆都是好的,管他呢,直接供供点烧鸡烧鸡,反正我有神器在手,调了个0.8伏的电压,CPU上管第三个电容高了两度,直接拆了电压都出来了,亮屏了。

第一个修电脑的,我怀疑他把所有的模式管拆了一遍,量一下没问题,又装了上去

,神人啊!因为我发现所有mos都有它的菜汤焊油,哈哈哈

网友:
烧鸡的红外测量仪器几米买的?看起来还可以

网友:
神器就是洋盘!这是H10吧

网友A:
前几天下单了H21 PRO  加了微距镜头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像楼主一样回回血。

网友:
都用上高科技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前几天下单了H21 PRO  加了微距镜头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像楼主一样回回血。

加不加微距镜头区别大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前几天下单了H21 PRO  加了微距镜头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像楼主一样回回血。

今天看了下要1800大洋,算了还是用舌头舔吧

网友:
这设备太牛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加不加微距镜头区别大吗?

我觉得加不加都可以,不加也能判断出哪个部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看了下要1800大洋,算了还是用舌头舔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看了下要1800大洋,算了还是用舌头舔吧

哈哈,真的可以用舌头舔吗?今天一个修手机的说,他也是用舌头舔的

网友:
感觉像松香,焊油没有这么粘稠吧?

网友:
牛逼,有钱一定要买一个

网友:
现在的设备是越来越先进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觉得加不加都可以,不加也能判断出哪个部件问题

反正小元件都只能看到大概的区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看了下要1800大洋,算了还是用舌头舔吧

舔多了会不会中毒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加不加微距镜头区别大吗?

你自己看!这个区别

网友:
设备好  修东西就是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看!这个区别

加了清晰一点

网友:
这种可以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看!这个区别

兄弟!你这个什么型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弟!你这个什么型号?

H21 PRO PLUS

网友:
公共点大短吗?

网友:
这种杂牌都是贴牌生产的

网友:
不知道7,8百的热成像仪有没有这个效果?

网友:
c210pro就可以   还加什么微距

网友:
不错,我也学习了,以后遇到这样有思路

网友:
神器在手,马到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