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

楼主(2022-06-20):
联想台式机主板故障就是有待机 不触发 主板拆开 其实和笔记本的主板构架一样的   看电流待机电压应该是出来完了 这种AMD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序  英特尔修的多点 就知道 主板版号  鑫智造都没有图纸还以为不好搞了哦  打开论坛 有图纸 下载了一个 就先去查了IO条件  PWRBTN的到PCH  IO可以跳变  PCH没有回复IO   查pch条件 RSMRST  不对   到IO还有一个电压S5状态1.8V  找到图纸 U64 这个S5状态 肯定是待机电压 对地短路  老方法 烧鸡啊   说明这个机器的散热器的硅脂的影响吧   问题我就不用说了 吧 图纸都看到了 不是论坛说的那个通病   如果全部都是通病的话 以后的维修道路真的太远 还是需要真的去查时序   虽然都是小问题 以后维修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主板 待机的电压时序

网友:
话说这个板子都是送钱的

网友:
联想这样子的板子就是爱有这个问题,都是送钱的玩意儿

网友:
CPU上的电容短路,这个也是通病啊。

网友:
我修到的不触发是CPU上那个电容腐蚀短路了

网友:
CPU右下角有几个电容   具体有教程 搜一下

网友:
这款真是老生常谈了,散热器下面的保护胶圈,导致电容腐蚀,我一般都是扣掉保护胶圈,扣掉电容

网友:
感谢联想让我们有事情搞

网友:
麻烦分享一下论坛图纸的链接,谢谢

网友:
CPU也爱坏   放弃吧 看看CPU电容有没有短路腐蚀的

网友:
最近也遇到好多联想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