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联想 小新-15IIL 2020 NM-C681主板高清大图与各电感阻值电压

楼主(2022-06-20):
前天修了个联想 小新-15IIL 2020 的本,现在把主板高清大图与各电感电压阻值发出来供大家参考~~~~~
主板
联想

网友:
这是发图赚分吗?

网友:
就这么多了,全部传上去了

网友(2022-07-28):
另一个BIOS芯片待机有电压吗

网友:
刚好修到 十分感谢

网友:
可是我遇到的是触发灯亮,完全没反应,也没电压出来,只有3.3和5V

网友(2022-12-07):
很详细的配置图

网友(2023-03-01):
楼主怎么修的 能联系你吗 我有块板需要维修

网友:
收藏了,以后备用

网友:
这个怎么修的呢 我有一片待机电压 5 V 3v 1.8都正常

网友:
有需要参考..

网友(2023-04-08):
大神,3.3v待机芯片 丝印qqbuh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这个板子公共点电压是20V 还是12V?啊有修到的大咖给说说,修到一个板子公共点是12V 但是开机正常,就是不充电,充电电压不够

网友(2023-05-31):
低温锡,cpu容易脱焊,做bga做到头大,cpu太长了,容易变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