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A68M REV1.0集成AMDE1-1200 扬天M3310D 检测卡跑34简单维修(大神绕过)

楼主(2022-06-20):
接一台联想品牌机,客户拿过来说通电不显示,拔了内存有滴滴的报警声,CPU上没有风扇就是一个散热铝片,首先想到是CPU发热虚焊,拆下来本想加热干一下的,想下还是逛下论坛,结果这种问题不少,感觉像是通病,有干CPU的,有干桥的,还有刷BIOS的,都没有好,然后就放弃干了,习惯性到处测电压,测到COMS电池0V,不知各位维修的是否有印象,最早联想有一批AMD的电脑电池电压不够就不跑码的,随后马上换一块电池,瞬间跑嘛亮机,问题虽小,特发出来避免大家走弯路!

网友:
修台式机主板第一步就是要检查电池。

网友:
有些板子确实是这样的,后面的基本少了。

网友:
以前鸿基AMD的主板好像就有这样的问题,不开机,换个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有些时候就是会把问题复杂化,还是不能忘了新手的那三板斧,不错!

网友:
又来一张COMS电池没得电的,不跑码,换了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先简后繁,真理

网友:
居然还有这种设计?设计师真想得出来

网友:
发财小电池

网友:
自己就是大神,

网友:
AMD的主板首先量电池电压

网友:
修台式机第一个要检查纽扣电池是真理。

网友:
AMD的CPU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