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e431换了minim.2不

楼主(2022-06-20):
求助 e431 换了minim.2 不认 然后报错 2101
有人说是接口那边的问题 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
有没有大神解决过得 给支个招 硬盘是没有问题的 换了个长的m.2测试故障依旧

网友A:
是哪个接口,有电路图的可以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哪个接口,有电路图的可以看下

mini sata
就是比较短的m2接口

网友B:
换个不带协议的试下

网友:
最后还是硬盘问题 唉 订的拆机 重新又换了个2280的认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不带协议的试下

这种老机子都是不带协议的

网友:
这个是NGFF接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