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白维修小新潮7000短路

楼主(2022-06-20):
小新7000-13短路  首先 把机器拆开观察主板 看下有没有明显异常,然后用手到处摸 结果摸到一个MOS管烫的手皮都疼 以为是MOS管坏了 换了一个还是大短 ,这时候 想起论坛大佬们用的烧鸡大法 ,捣鼓半天 边烧边摸  摸到这芯片旁有几个电容发烫 由于都挤在一起 摸哪个都感觉烫  直接把几个都干掉了  然后再料板上 找了2个装上去了  至此完美亮机

网友:
短路的基本就是来钱的

网友:
短路是最喜欢修的

网友:
扣滤波电容,这种一般不补,除非是3V、5V上的电容

网友:
发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