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SP_ON无电压屏幕不显示

楼主(2022-06-20):
DISP_ON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开启的吗?测量南桥开启无电压,显卡是新买的加焊也没效果!电流能加到2安左右

网友:
3VLCD_CON也无电压,内外屏都不显示!

网友:
cpu花30多买的,显卡也花30多买的!一块好板子才一百多点。

网友:
先刷BIOS再开始修嘛,现在都说不清楚了

网友:
DISP_ON → 笔记本灯管电压开启

网友A:
3VLCD_CON=显示屏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VLCD_CON=显示屏供电

已经放弃了,这块主板无能为力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放弃了,这块主板无能为力了!

怀疑主板板层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