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M DS2 R3.0通电掉电

楼主(2022-06-20):
如题
技嘉H81M DS2 R3.0通电掉电
检查12/5V检测电压正常
桥电压正常,内存电压正常
ISL95812HRZ的VIN输入12V转1V的VR_ON不正常
拆开发现电阻1K变4K 被拉低了
换了个1K进去还是一样
然后换个ISL95812HRZ芯片还是一样
最后刷个BIOS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拆机先刷BIOS是有道理的。

网友:
可能在线量的,没拆下来,所以4K,走了弯路

网友:
现在技嘉官网很多就BIOS 下不了,收藏

网友(2022-07-25):
1K是下拉,如果是变4k电压是3V多

网友:
刚好一个月客户拿来返修,我刷BIOS又好了,感觉又一个轮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