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titude 3510 BIOS是哪颗?

楼主(2022-06-20):
两颗XMC都读取不了原资料想问BIOS是哪颗?

网友:
两个都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两颗都是BIOS  读取不出来是 型号选着的不对吧

网友:
型号没对上 , 有些编程器可以自动识别的

网友:
两颗都是
一个是eca的一个是桥的

网友:
两颗都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爽BIOS

网友:
看型号,容量大的一般是桥bios,容量小的是ec bios。

网友:
  U2501 U2503 都是

网友:
这两个都刷吧,容量少大点的是桥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