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c489p 不触发

楼主(2022-06-20):
la-c482 电池可以开机,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,不能充电,插电源 公共电压大概是7.5-8v, 接电池公共电压在12.2v,单独接电源不能触发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,公共电压有7.5-8v  ,但是待机3v 5v没有,正常应该是有待机电压才对,有了待机电压电源接口指示灯才亮

网友:
修公共点啊

网友:
公共电压是正常的,后来查到断线了 VDD_CHG 短线了

网友:
一看 公共点电压就不正常

网友:
这个公共点的电压是只有7.5-8V,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公共点有问题,后来才发现大家都是只有7.5-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