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?

楼主(2022-06-20):
是自助机子的主板 如图烧黑了 看不清上面的丝印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品牌或型号的芯片?

网友A:
像是电机驱动IC sla6022

网友:
某宝上面买一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是电机驱动IC sla6022

感谢 应该就是了 丝印最后几个字能看见是602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是电机驱动IC sla6022

老铁厉害佩服佩服

网友:
烧成这样了还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像是电机驱动IC sla6022

厉害,一下就查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像是电机驱动IC sla6022

网友:
换板吧,换好芯片也是小毛病不断

网友:
日本三肯品牌,具体型号不知道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像是电机驱动IC sla6022

好厉害。真大神

网友:
日本制造的,像功放块,但是却没有散热器!

网友:
大神好厉害吖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