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41UV 用电池时开机时自动重启,用适配器却正常,怎么修?

楼主(2022-06-20):
ASUS X441UV  用电池时开机时自动重启,用适配器却正常,用适配器时 充电正常 有时候拨适配器也能续电,但有时候又不能。。。。怎么修呀?电压是有11.4V输出的

网友:
电池不行了吧

网友:
鑫智造上有电路图和上电时序

网友:
应该不 是电池问题吧,电池一直都有电压输出的。

网友A:
   屏线接口旁边的螺丝锁了吗?就是管电池的那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接口旁边的螺丝锁了吗?就是管电池的那颗。

锁了,最后发现居然是BIOS问题。。。买了一个对应的BIOS OK ,网上很多说板号 内存贴纸一致的  刷了也不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