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A555L屏盖下去打开唤不醒

楼主(2022-06-20):
今天修一个同行机器主板型号是X555LD REV:3.6
说是屏幕盖下去后再打开来不能唤醒 只能重新按下开机键才能唤醒,他说系统里面都设置了“从不”的事情还是一样

我对这同行说是主板原因引起的需要维修,又问维修大概多久,客户在等着
回他是10分钟拆机加安装差不多了,价格也就100来块

说好了多少钱直接拆机拆了电源接口上面管子J5601,百分之80都是这个管子问题,拆掉后装起来进系统怎么盖怎么不会暗下去了

网友:
关闭休眠模式试试

网友:
LID这个信号,俺是不相信的,这个问题有时候碰到,拆了也没用,只要是待机,都是强关机,应该是桥,没退出睡眠模式。

网友:
客户催的急 就该这样搞

网友:
华硕这款好多休眠唤不醒只能强关机重启的,我印象中我刷bios好过

网友:
这不是LID的问题吗

网友:
休眠有没有问题阿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拆卸后就不进入休眠了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拆卸后就不进入休眠了???

是的 拆掉后 盖起来也常亮

网友:
比我清灰多赚20

网友:
这属于秒杀

网友:
是霍尔元件的问题吧?

网友:
客户不介意倒是可以这样交差  就怕碰上有强迫症的客户

网友:
应该不是LID的问题,本来本子合盖就熄屏,证明LID正常。你这只是把霍尔拆了,盒盖检测不到,不熄屏而已

网友:
休眠开关直接去掉

网友:
等下客户说老板这个怎么不能休眠了。之前只是不唤醒 现在能唤醒不休眠 继续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