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开不了机,应该是过不了隔离保护

楼主(2022-06-20):
华硕笔记本   主板板号X555LD  3.3      各个电容对地没问题,公共点没电压,换过Nmos管、IC芯片BQ24735还是不行,
现在IC   20角电压19V,6角电压2.66V,16角电压7.8V,4角电压只能量到1.7V

IC附近的电阻都测过好的
请教各位后面应该怎么去排查问题?非常感谢

网友:
打开鑫智造,有电路图,点位图,时序图。对照可以很快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