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40UP 通病!

楼主(2022-06-21):
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ASUS X540的通病 板子到手故障为不能触发,按开关为无反应,查EC条件正常,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,本人其实也是新手还得多谢(锋哥,维修部里最帅的仔)的指导,按他指示找到桥的条件不正常, DSW_PWRGO信号正常为3.3V的,从点位找到这信号的元件实测只有0.78-0.79V[/s ...
本帖为优秀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使用100鑫豆兑换(鑫豆全部给作者)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立即支付

 会员1186444100鑫豆2024-4-24 14:08
 会员161670100鑫豆2024-4-18 17:09
 会员935568100鑫豆2024-4-10 16:48
 会员1011751100鑫豆2024-4-10 14:21
 会员1499427100鑫豆2024-4-3 10:19

网友A:
楼主厉害!要是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就更完美了

网友B:
随有老司机指引,收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!要是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就更完美了

我也没有离线的··不然就分享出来了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随有老司机指引,收钱了

是的··没有老司机指引我怕也是看不出来

网友:
哦,这样哈,理解理解

网友C:
楼主能加个VX交流一下吗

网友D:
早点看到你的经验就好了,前面就有一台同样的故障没搞好。

网友:
没点位不好找   修的好

网友:
发财电容

网友:
还是可以的  我也学习到了  谢谢

网友:
有老司机大神 指点!楼主也厉害了!

网友:
这款机器好几个通病

网友:
看来还真是通病。

网友:
我修好几个这板要么3.3V短路要么COMS供电短路都是U挂了,我没修到过电容短路的

网友:
遇到了直达病灶!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早点看到你的经验就好了,前面就有一台同样的故障没搞好。

没事还有机会的,干爸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能加个VX交流一下吗

到是新手,论坛交流更开心

,多点跟你们分享分享

网友:
学习了,多看看长见识,多谢分享

网友:
修的可以

。

网友:
论坛里有很多写得不错维修日志,维修一开始就很依赖找讲坛维修通病的帖子

网友:
一看到这个U  感觉这主板型号太垃圾了

网友:
图纸哪里找的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、感谢分享!!!!

网友E:
请问你的图纸是哪里的, 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讲的很明白

网友:
好  学到了 ,分享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你的图纸是哪里的, 分享一下啊

鑫制造帮到你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新问题不算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!要是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就更完美了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50532-1-1.html这里有

网友:
顶,以前就一台没修好。

网友:
要有图纸 都好了 很多主板都是没有图纸 不好修

网友:
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ASUS X540的通病 板子到手故障为不能触发,按开关为无反应,查EC条件正常,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,本人其实也是新手还得多谢(锋哥,维修部里最帅的仔)的指导,按他指示找到桥的条件不正常, DSW_PWRGO信号正常为3.3V的,从点位找到这信号的元件实测只有0.78-0.79V ,查了这个信号的上拉电压正常,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就是有元件把这个电压拉低了,按这个线索把相连到地的元件一个个拆后,发现有一个电容C2505拉低了 ,后来再查了一下论坛才发现原来相同现像例子特别多这个型号,到是通病!再给正面位置图给你们 ·····最后点亮后的

 会员1082100鑫豆2025-11-4 17:23
 会员1247127100鑫豆2025-10-10 12:33
 会员204264100鑫豆2025-10-10 10:42
 会员993902100鑫豆2025-9-19 11:50
 会员227131100鑫豆2025-7-21 14: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