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 】**车使用的DC-DC降价电路,UC3845+431+光耦,输出不稳定

楼主(2022-06-21):
使用中损坏,打开查看发现输入电容爆,431 接地脚对输入的元件炸(型号模糊了,不知道是什么元件,用一个快恢复二极管接上)
输入60v电源,发现输出电压从12v-13.7v之间变化
有大佬来指点一下吗

网友A:
4和8角外接电阻细查

网友:
就这几个元件,重点查滤波电容和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和8角外接电阻细查

外接的3个电阻查过了 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