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P52维修

楼主(2022-06-21):
Thinkpad P52进系统蓝屏,换U后同样故障
排除U问题,因为显存在风扇旁边,所以怀疑显存空焊,拆掉显存,焊盘断线,接好线换显存,进系统,完美解决

网友A:
其实加焊就能解决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加焊就能解决问题

带黑胶的,一加焊不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带黑胶的,一加焊不挂了

断线是摔得吧?

网友:
应该不是,PCB有点变形,应该是被压变形的吧

网友:
技术可以啊

网友C:
带胶的也可以加焊,别吹太久 不过吹好也不耐用,这个是事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带胶的也可以加焊,别吹太久 不过吹好也不耐用,这个是事实

加焊不靠谱的,还不如重新植球做

网友:
@zhuwancheng 快看

是GP740的显卡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