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机械师人为损坏,各种短路加断线

楼主(2022-06-21):
据客户形容。轻轻的摔了一下,就无法开机了。
上电零点几,就开始往下掉。
拆机检测。 USB已经严重变形。摔的时候鼠标接收器还在上面插着。

USB3.0接口摔的时候把主板撕裂了。导致主板中间一路供电短路了。这个没有别办法,老老实实的刮板。热成像+手术刀+显微镜。

为了不扩大故障,小心翼翼的刮了2个小时。终于不短路了。以为最边上的USB不会影响其他的电路。结果上电测试傻眼了。

上电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测量开机键电都没有。不用说肯定断线了。鑫智造打开点位图。一根线直接飞过去。轻松开机。上电。外接屏幕亮了。心中暗喜。迅速把电脑装好。
看一下开机键,电流一路往上跑。屏幕就是一片漆黑。心里立马又凉了。本以为轻松捡到肉。世界上哪有那么轻松的事?
起来做一做深呼吸。喝口水。继续

外接测试正常。就是本机屏幕不亮。二话不说,拆开来测试。
竟然外接能显示。说明CPU显卡是正常的。估计是。还有断线的地方。看了图纸。供电来自EC,开启来自南桥,信号来自CPU。
平接口背面一排电容。测量信号全部正常。
正面的供电全部都没有。图纸看到来自于U9。
测量发现U9没有开启。旁边有个3v。直接拉过去。几根供电都有了。屏幕还是不亮。南桥的开启信号,在南桥下面。没有点位。郁闷。直接把开启U9的线拉过去。
屏幕终于亮了

测试了一天没有问题。通知客户取走。

网友A:
原来联想有机械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联想有机械师

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联想有机械师

更正:这是一台联想拯救者。感谢@nica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