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主板掉电维修

楼主(2022-06-21):
今遇到一个技嘉H81主板 开机掉电 重启在 掉电 ,在论坛看了下 各种毛病都有 有的说3V 12V 电压检测没过 有的换IO  有的刷BIOS  有的供电没有 看的头皮发麻,在某个老铁上帖子上 下了 图纸 位置图 和BIOS  内存供电 桥供电 VTT CPU供电  复位 和时钟都有  最后还是先刷个BIOS试下 由于第一个BIOS下载不对 后来在别的贴上下载了一个BIOS  自此完美亮机

网友A:
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前辈 有一片华擎H81主板 也是开机掉电 但是没有复位 各个供电也是正常  PWROK和APWROK也有 请教一下 还要从哪查起

网友:
主板 也是开机掉电 但是没有复位 各个供电也是正常  PWROK和APWROK也有 请教一下 还要从哪查起

网友:
还是BIOS呗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前辈 有一片华擎H81主板 也是开机掉电 但是没有复位 各个供电也是正常  PWROK和APWRO ...

开机掉电是秒掉还是过几秒再掉?先刷bios(这个操作最快最容易),不行再查各大供电及i/o的电压检测脚(如果秒掉电就麻烦,一个点可能要多测几次)。

网友:
直接拆B的去M不就可以了?

网友:
跟我的H61 一样。都是“重启仔”

网友:
是BIOS坏,又学到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