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显卡12V电感怎么看参数吗?

楼主(2022-06-21):
如图 其中一路供电的上管短路了  上管已经拆掉了 阻值也正常了 但是上管对应的12V的电感锡都爆出来了  还是想换一下 有人知道这个电感应该买什么参数的?买多少UH的

网友A:
R47表示电感量为0.47 μH的。R代表小数点。如果标称是2R3那就是2.3 μH的电感值。。

网友:
。如果标称是2R3那就是2.3 μH的电感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47表示电感量为0.47 μH的。R代表小数点。如果标称是2R3那就是2.3 μH的电感值。。

感谢 不过这种CD54电感 某宝居然没有0.47μH  最小就找到1μ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