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DS2(3.0)故障

楼主(2022-06-21):
开机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

网友:
哪位大神帮解决

网友:
转一下就停,此时测一下电源绿线电压是多少.

网友:
开机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,这个动作是否反复?

网友:
缺供电,保护了

网友:
是的,观察下这个动作是否重复,否则还要看是否还有其它部分的问题存在

网友:
开机时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没有重复

网友:
如果可以在触发开机的话,查一下IO的VIN供电,看一下电压对不对,电压不对会这样

网友:
放电也许就好了   排除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