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450M S2H主板驱动正常无声音输出 飞线解决

楼主(2022-06-21):
系统里面驱动正常 设置也正常,前后就是没有声音输出  拆下主板检查25脚没有5V    35 36也没有2.5V  其他脚位没有短路

选择直接飞线

飞完25脚5V  35 36 脚2.5V左右正常  装机测试

装机测试 前后音频输出正常 ,维修完成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联想的没有声音,都是更换小板解决的。断线的很少,几乎进水腐蚀有可能。

网友:
这么新款 的主板,就有断线的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