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(PHILIPS)]
飞利浦243V5Q灰屏维修

楼主(2022-06-21):
今天跟客户回收一台24寸飞利浦,开机有时候正常,开机一段时间后慢慢变模糊,然后变灰屏,均查VGH电压为3.9V,后在边板把3颗电阻去掉,也可以把上面4颗全部去掉,不会影响色彩,点了6个小时,完美修复

网友A:
图像质量没有下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像质量没有下降吗

没有差异,一切正常

网友:
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?是通过电阻链接到侧面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