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X-H110M-V 触发掉电,不出CPU供电 故障

楼主(2022-06-21):
华硕EX-H110M-V 触发掉电,不出CPU供电 ,可以再次触发。这个主板没找到图纸。测量主板几个供电,除了CPU供电,其他都瞬间有出。量到CPU下面一个管子时,G极没有电压,S极没有输出。D极有1.05v,然后跑线跑到显卡接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,然后发现D极连到CPU下面管理的G极,D极连接有个上啦电阻。G极有5V,S极接地。触发后G极信号拉低,应该处于截止状态才对,但是D极还是处于低电平, 于是换掉这个三极管就可以了。应该是个通病,遇到几张H110的主板都是这个问题,发上来记录下。

网友A:
可以直接取掉不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取掉不装

可以是可以 但是人家设计可定有他的用处,能修好是最好

网友:
跟 以前H61   H81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三脚腿的容易坏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,我现在手里正好有一块,但是没有cpu,不确定什么故障,等有cpu了,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