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c3583fq 显示器灰屏

楼主(2022-06-21):
AOC 带鱼屏,通电背光亮,无图像,灰屏
换过逻辑板,确定不是逻辑板问题
本想拆零件卖了,结果得知是电源板问题,舍不得放弃
可我是菜鸟,只会换零件,求助各位师傅们

网友A:
10原钱买个通用板装上卖屏多好。拆了卖不上价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原钱买个通用板装上卖屏多好。拆了卖不上价格。

上不了通用板。。。

网友A:
上不了通用版。就修板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不了通用版。就修板子啊

这不。。不会修嘛,你会不,寄给你!多少钱你讲!

网友:
找个同行修显示器的。一般50-80,只要不屏问题。一般就这个价格了。。。。显示器我一般不修。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都没有人说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换 个板子才多少 钱,直接 换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长沙的话我来修

网友:
换个逻辑板,板子上有型号,自己上淘宝找

网友:
放弃吧一般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X220笔记本吧,我也在用,这款屏也不贵,直接换屏多简单!

网友B:
还以为是笔记本屏坏了,原来是显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以为是笔记本屏坏了,原来是显示器
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电源板哪儿坏了?电源板不好修吗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