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有些am4主板不装cpu不能触发的问题

楼主(2022-06-21):
查了一些不装cpu都能触发的主板点位图,有的是是直接把io的stkocc接地,io没事stkocc脚位的有的是cpu的stkocc直接接地。
但是,技嘉的主板我用表测了cpu相同脚位也是接地的,但是怎么不装cpu他还是不能触发呢?查了图纸没有找到stkocc信号

网友:
以前修了很多华硕AM4

网友A:
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了,没遇上过不装CPU不能触发的板

网友B:
恩,我也修很多,手上还有几张桥坏的,买不到钢网。。。

网友:
修過一些AM4開機晶振不良或CPU本身不良不開機,小心開機晶振就在cpu內.所以不上CPU就不開機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了,没遇上过不装CPU不能触发的板

13级大神,没修过1151和华硕技嘉的am4?

网友C:
我有一块装了CPU不触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块装了CPU不触发的

cpu底座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3级大神,没修过1151和华硕技嘉的am4?

级别高,不代表修的多,偶尔运气好了,修好几个,然后就觉得自己是高手了,开始指指点点,其实啥也不是,这种人经常遇到。

网友:
反正我淘宝买的说。富宅卡没啥用,只能测试都是要装CPU才可以开机。

网友:
盲猜:控制信号可能不止一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了,没遇上过不装CPU不能触发的板

华硕P8H61这款主板你不安CPU就不能开机  别说没见过吧!

网友:
AMD的很少遇到,

网友:
我记到也有sktocc直接连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块装了CPU不触发的

装了CPU不触发,大部分是带你条件不足,两个晶振有没有波形,还有待机1.8V 0.9V等等一些待机条件必须满足,缺一个就会存在不装CPU能触发,装上就没反应

网友:
底子太薄。。。看大神们谈论犹如天书。。。

网友(2022-08-09):
引用 网友B:
恩,我也修很多,手上还有几张桥坏的,买不到钢网。。。

怎么会买不到钢网,淘宝有订做钢网的,就是价格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