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9116700的CPU,现在

楼主(2022-06-22):
雷神911 6700的CPU,现在是插内存测试卡一直跳码就是好像不过内存什么原因,进水的机器,桥我也加焊了,bios刷了好几个,难道CPU脱焊了或者有问题了吗,内存的基本条件也测了一下基本没问题,应该还是不过内存,装的2133,2400内存都不过,电流1.6安边上一直不过

网友A:
先smb总线,再用阻值卡打一遍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smb总线,再用阻值卡打一遍阻值

总线是开机有检测的波形的,就没有后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