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5色环电阻

楼主(2022-06-22):
用万用表测量,如同短路.
到底该怎样计算呢?

网友:
我认为应该从黑的那头开始算起,金、银、绿精确度。

网友:
这是一道“疑难杂症”题

网友:
不过查下来应该是2.8Ω的电阻

网友:
0.4Ω-0.3Ω的电阻

网友A:
电路板上标的是什么符号?会不会是电感?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是查资料

网友:
色环电阻老是不知道从哪头开始,有些人说看距离,感觉没区别

网友:
应该是0.13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板上标的是什么符号?会不会是电感?

搞笑  这样就是电阻

网友:
下载个电子电路计算器APP,所有疑惑一切解决。

网友:
2W0.3欧的碳模电阻.

网友:
这是个非标的五色环电阻,按四色环读数计算。黑橙银金,03*0.01=0.03欧,误差5%,碳膜电阻。如果色环电阻的最后一环是表示误差的话,相应的颜色有:银±10%、金±5%、红±2%、棕±1%、绿±0.5%、蓝±0.25%、紫±0.1%、灰±0.05%。如果色环电阻的最后一环是表示温度系统的话,相应的颜色有:棕100、红50、黄25、橙15、蓝10、紫5、白1,单位是PPM/℃。有些电阻表面看起来是五环的,但实际上仍然需要按照四环读数,因它的第五环不是表示误差。

网友:
人生就像这颗电阻,你从哪头看都像是开玩笑。

网友:
难道是颗精密电阻

看做工也不像啊,

网友:
银金放在后面就对了

网友:
0.03   第一环黑色,给当棕色算了

网友:
由于万用表也测不出来,按0.3Ω算了

网友:
厂家不按规矩出牌

网友(2022-09-02):
这种电阻都是这样的,3   4位如果是金和银色,直接前俩位×第四位就行了,第四位金是0.1,银是0.01,不用纠结是不是规范,都这样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