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高手

楼主(2022-06-22):
主板板号1701A_05_01 rev:MP V14 320s-13插上电池,CMOS电池放一夜机器触发电流0.01A,只要放电又能继续开机。刷过BIOS老样子,请教各位大神,大约是什么问题,不会CPU坏了吧

网友:
EC程序的问题吧

网友:
查RTC电路  开机条件

网友:
开机条件   RTC电路
你看看

网友:
这种应该不是CPU 问题吧  没有这么鬼

网友(2022-08-13):
明显通病,遇到几台了,换EC还是一样,应该修其他地方了

网友(2022-10-08):
楼主解决了吗?这边也遇到一个一样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