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20-15ISK 应急维修一例

楼主(2022-06-22):
      联想320-15ISK 应急维修一例 , 故障不触发  。    拆机检查,发现3V电路烧的焊盘都没得,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其他电路损坏,跟客户沟通好,边修边看,客户同意 后,给客户报价确认 。图一是原3V电路,  由于没原芯片,   客户又急着要 。 只好死马当着活马医试试。3v待机  我用了一个AMS1117  3.3  替换 . 如图二      图三是烧坏的3V电路  图四是亮机图 。检查一遍没差错后通电,测量各电压都出来,电流一路上扬,断电接屏和其他附件通电可以显示,以为好了。关机接硬盘 ,在开机快到桌面 蓝屏重启。再次关机, 换测机硬盘装系统, 只要不驱动独立显卡,机器一切正常,驱动独立显卡后和原机硬盘故障一样,快进系统就蓝屏报错。怀疑显卡芯片有问题 ,关机断电,把显卡供电电感拆了,再次通电,机器运行正常,试机半个小时,客户就急着拿走。 修好后 客户连续使用7个小时没问题。 后续待验证。附上备份的 BIOS

网友:
客户从18号每天都要开机8个小时左右 暂时没发现有啥情况

网友:
感谢分享,说的很祥细,很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