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1060的显存是不是坏了?显存供电对地阻值这么低啊

楼主(2022-06-22):
搞不定了.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,核心供电开机有0.805v,开机后只有0.698v,显存供电只有0.025v,是不是显存供电还有问题?

网友:
是显存供电异常

网友:
要怎么修啊?

网友:
应该先出显存  再出显卡

网友:
短显存供电PG看看

网友A:
今天把显存供电搞出来了,但是一会儿就会烧MOS管,换了大的MOS管然后就又没有输出了,不会是控制IC又烧了吧?

网友:
战神 这板子显卡问题 现在没价值修了 主要机器不值钱  要换核心显存一套

网友:
后继有短路的了吧,所以才烧

网友:
你这表,换个好点的吧,三星显存的话这个阻值正常吧,镁光的高一点

网友B:
显存供电不正常 对地20多正常的 估计可能显卡代码4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存供电不正常 对地20多正常的 估计可能显卡代码43

但是修好供电马上烧MOS管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存供电不正常 对地20多正常的 估计可能显卡代码43

我量了另一台同型号的是29欧.这一台是23欧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短路

网友:
把管理芯片也换了,再换上下管子,另外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缺件的

网友:
正常这个机器显存阻值45以上

网友:
显存烧坏显卡就会坏,修好几个了
都是换全套才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存供电不正常 对地20多正常的 估计可能显卡代码43

正常是34欧以上,20欧妥妥的显存显卡全带走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把显存供电搞出来了,但是一会儿就会烧MOS管,换了大的MOS管然后就又没有输出了,不会是控制IC又烧了吧?

检查检查bst电阻电容最好都换了,再看看和栅极连起来的有电阻没  有的话直接换了。

网友:
这个通病显存供电烧了显存核心挂了,手里也有一台改集显了

网友:
核心供电出来了才有显存的,测电阻就知道后级有没有短

网友:
这个款显存供电烧了就放弃吧 显卡显存一起带走

网友:
正常的,这个值没有问题

网友:
改集显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