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NVME硬盘会不会有坏道呢?

楼主(2022-06-22):
今天来了台装两个m2固态硬盘的
笔记本
,系统卡慢,测了硬盘一个有严重橙点,跟客户说了硬盘有问题,有坏道
客户竟然说固态硬盘不可能有坏道,只有机械盘才会有坏道
是我无知了?
笔记本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22-06-22):
固态的坏道叫坏块 而且NVME也有机械硬盘了

网友:
固态叫坏块,都是一个意思

网友:
固态没有磁道,只有存储单元块

网友:
固态硬盘和u盘出厂前,厂家一般会屏蔽坏块。但是有些厂家没有屏蔽,经常能看到坏块的固态硬盘。这些坏块不影响使用,但不屏蔽。但是ssd有自己的保护机制,数据不会写到这些地方

网友:
固态用这个扫是有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,,,

网友:
客人没说错,固态没坏道,只有坏块

网友:
这种情况最近发现了很多,换吧,没有别的方法了

网友:
就是坏道,你管他怎么说,不信别修,除了换没别的办法,你用软件修复用不了多久还会坏,我遇到过很多

网友A:
M2固态一般都不用这个软件检查
小橙橙
那用什么呀大佬
详情
百度jYNym
m2一般都用哪个比较准啊层主
详情

网友:
直接换吧。
省时省力又省心

网友:
为了挣钱不要去反驳客户,他说什么都是对的,错了也要当作对的来处理,那确实不叫坏道,可以叫坏块,反正换硬盘收钱完事,掰扯这些叫法干啥

网友:
固态叫坏块 不是坏道

网友:
坏道坏块一个意思

网友B:
客户说啥不影响你赚钱那就是你对,客户说的话影响你赚钱就是客户对
XIANFENGdadada
这事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精髓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客户说啥不影响你赚钱那就是你对,客户说的话影响你赚钱就是客户对

这事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精髓

网友:
虽然固态硬盘一般没有坏道一说,但通过DG扫描出来的严重或者损坏等区块,确实能反映出硬盘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2固态一般都不用这个软件检查

m2一般都用哪个比较准啊层主

网友:
一般说成坏块

网友:
我觉得客户说的对,不能叫坏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2固态一般都不用这个软件检查

那用什么呀大佬

网友:
固态硬盘不会有坏道,只会坏固件和闪存芯片,

网友:
这还不简单,把系统按到d盘,c盘清空不管他,50安系统的钱先收着,下次来就说硬盘坏了

网友:
基本全坏。

网友:
检测内存块应该掉点或者根本没问题,应该是测试软件问题

网友:
谢谢大家分享,又学到了。

网友:
固态有坏块了,能不能修复啊,和机械硬盘一样,修复一下,继续使用

网友:
不是坏道,。、,,。

网友(2022-07-22):
NVME肯定没有坏道,只有机械硬盘才有坏道

网友:
不应该有坏道,别用这个软件检测

网友:
固态的坏道叫坏块,机械硬盘的叫坏道。机械的视情况可以使用软件修复

网友:
反正是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