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戏悍将CK27FC维修

楼主(2022-06-22):
最开始问题是用几分钟自动重启。后面干脆就不亮了。拆机测电压都有。怀疑BIOS 论坛没有 在TB买了一个 刷上去,不亮。又换了家买了一个也不亮。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导致不开机,反反复复找了两天,无果。发板回来。点亮了。。。。用好板的BIOS放原来的板,也不亮!!确定是板子的问题。附上原板BIOS

JRY-LQ570-FV1 BADM270 CK27FC.rar

网友A:
我还以为是电源呢

Bo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还以为是电源呢

还没碰到过他家的电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还没碰到过他家的电源

它的电源用的多,它家的显示器还是第一次见,不过最近发现很多做电源主板显卡的都做显示器了。

Bo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它的电源用的多,它家的显示器还是第一次见,不过最近发现很多做电源主板显卡的都做显示器了。

我感觉这类厂家都是贴牌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这类厂家都是贴牌的吧

你算是说对了,好多都是找人代工生产的,自己的logo和型号也是找代工厂直接刷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