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E7250不开机

楼主(2022-06-22):
收到一台戴尔E7250,版号LA-971P,5代单U板。说是自己换个硅脂,之后不开机了,送到同行哪里说是CPU坏了,然后客户拿回去了,之后又给了我。
测试结果,先量了量对地二级值,一切正常,之后上电,电流直接窜到500ma左右,按开机能进入待机状态,有时不按开机键自己也会进入待机状态,量了量待机电压很正常,3.3V、5V都有,之后查EC条件,这个EC是MEC5085带程序的,供电正常、时钟外面看着EC旁边有一个晶振,但是图纸不连它,不知咋回事,复位正常,程序内置。之后查时序,查到SYS_PWROK都正常(本人没有示波器,只是万用表量的电压),但是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,而且插不插CMOS电池都是直接跑电流,现在迷茫了,不知该怎样测量了,这个机子到底啥毛病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非常感谢!!!

网友:
BIOS刷过两个电流没有任何变化

网友:
不开机三板斧照着来

网友:
过两个电流没有任何变化

网友:
电流直上,无变化 ,CPU发烫基本上是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客户自己清灰,烧了EC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诊断卡试一下内存

网友:
别人判断CPU坏了 故障也确实是那么回事,行浪费时间干啥呢

网友:
大哥,这个有板载内存的,啥叫插不插内存都一样

网友:
实在整不了,估计CPU坏了,送走了

网友:
我认为还是得刷BIOS才能好,目前论坛上的BIOS鱼龙混杂,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都有,并不能确定就是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