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hm215wu1-500一会正常,一会白屏

楼主(2022-06-22):
hm215wu1-500液晶屏,一会正常,一会白屏,反反复复,各路电源输出电压正常,已换驱动板,故障依旧,请教高手,如何检修?

网友:
驱动板已经更换,电源也正常,那可以基本的判断是屏幕问题了,检查下相关的逻辑板电压是否正常,不过一般是玻璃板不稳定引起的多,尤其是京,东1方。

网友:
屏线呢  屏幕可能性还是大

网友:
今天到手了一块玻璃屏,装上就ok了,果然是玻璃屏不稳定,多谢各位的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