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插在pci3.0插口点不亮,2.0就可以

楼主(2022-06-22):
求大佬指点迷津

网友A:
没有见到过,是否主板跟显卡不兼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见到过,是否主板跟显卡不兼容

不用别的也是一样

网友B:
pcie槽插坏了  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cie槽插坏了  遇到过

不用别的主板也不好用  但是Amd的全部没问题主板是华擎z87还有张华擎b85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见到过,是否主板跟显卡不兼容

AMD全系列正常英特尔手中只有z8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见到过,是否主板跟显卡不兼容

单不兼容问题应该不大估计核心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