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TH58LJT0T24BADE开卡

楼主(2022-06-22):
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换了20个版本了  报错不识别闪存17
不会flash.set添加id
    谁有这个版本的软件或者指点一下要下哪个版本
自己开卡没成功过

网友:
读出来的ID是多少?
我这里有个58XT BiCS4的工具,参数里面有0T23和8T24、2T24
Toshiba,256Gbit,TH58TFT0T23BA8C(bics3)(SM2258XT)=98,3C,98,B3,76,F2
Toshiba,256Gbit,TC58LJG8T24TA0D(bics4)(SM2258XT)=98,3E,98,B3,76,E3
Toshiba,4Tbit,TH58LJT2T24BASH(bics4)(CMDD5)(SM2258XT)=98,48,99,B3,7A,6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