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B250m-k二修故障不

楼主(2022-06-22):
ASUS B250m-k

二修
故障不触发。
电源风扇不转。

经过检测。三伏二级阻值只有63。
3v去往的地方很少。
我一个一个拆。
发现有两个10欧电阻断线。
拆了都能开机开机。

网友A:
电阻断线  拆了又能开机 这是 什么意思   ?  你想描述的意思 是二修被人做故障 导致不触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断线  拆了又能开机 这是 什么意思   ?  你想描述的意思 是二修被人做故障 导致不触发?

这是我想问的

网友B:
看了下好板子和点位那个两个位置本身就有个10欧的电阻,一头是3V一头是地。

网友C:
实在是没有读明白
不是3.3V对地对阻值低吗,怎么会拆掉2个电阻就能触发呢?
2个电阻断线了,主板应该不会形成回路,不会导致3.3V阻值低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在是没有读明白
不是3.3V对地对阻值低吗,怎么会拆掉2个电阻就能触发呢?
2个电阻断线了,主板应该不会形成回路,不会导致3.3V阻值低呀

我就是不明白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下好板子和点位那个两个位置本身就有个10欧的电阻,一头是3V一头是地。

板号是什么我查查康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号是什么我查查康康

直接看点位图啊

网友:
看了一边3v一边接地

网友(2022-10-23):
引用 网友D:
板号是什么我查查康康

丝印是101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