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GTX1050显卡的这个电阻是多少啊?

楼主(2022-06-22):
请问手里有GTX1050显卡的各位大佬,这个R1153的电阻是多少啊?

网友:
版号拍清楚

网友A:
影驰1050TI上找到一处,1K阻值,附上电路图。

另:鑫智造是个好东西,值得拥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影驰1050TI上找到一处,1K阻值,附上电路图。

谢谢,我试试

网友:
没找到显卡版号

网友B:
看看这个是不是连接ic的13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这个是不是连接ic的13脚?

谢谢,已经解决了就是少一个1K电阻换上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影驰1050TI上找到一处,1K阻值,附上电路图。

非常感谢大佬,解决了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

网友:
路过点赞,运气真好直接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