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81M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2-06-22):
联想IH81M不触发,测量开机针1.75V不正常,测量待机电压3.3v正常,U40各脚电压也正常。

开机针连接的是一个小电阻,测量电阻这一端1.75V,另一端3.3v,很明显电阻不良,因为快修,直接去掉,飞线即可。

网友A:
你的维修台真干净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维修台真干净!!

,做维修有干净地方么?

网友:
主板受潮了

网友:
快修,厉害,技术杠杠的

网友:
上拉电阻短接? 那按开机键,3.3V不直接对地短路么?

网友:
是从左数第三根针位置吗??

网友:
简单,明了,利索

网友:
很清晰这样的维修很爽快

网友:
高手呀学习了

网友:
你的维修台真干净!学习学习